联想L195WD怎么改高压板

楼主(2010-03-28):
联想L195WD怎么改高压板

网友:
我能告诉你的是没有人能帮你,供电,开关,地

网友:
首先确定电源线正极和负极,有保险丝的一般来说是正极,负极多是接在电容的负极上。
  然后确定电压,确定电压的最好办法是看电容的标记了,假如6V左右那么就是3.3V的,假如电容上标12V左右,那么输入电压肯定是5V,假如是24V左右或以上,那么就是12V,以次类推,把电容上所标的伏数除以二,最接近几伏就是几伏了.
  有找出控制脚,看看那只脚是接到一个小三极管上的,一般是直接引接到三极管上的,应控制脚一般是3.3V和5V,也有个别是接地的,所以我们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先接地试一下,不行再接3.3V再接5V,制电压多是3.3V的.再接个地线就行了
我改板一般都 是接三根线 电源  ON/off   地线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话,我改高压板也是接三根线

网友:
我通常是测接口上再走线,咔嚓剪断接通用高压。

网友:
发图上来,不发图 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板

网友:
这板子我 换过!找不出ON/OFF点。。最后是接再屏供电上!就 OK了  你可以按照我的方法来改! 12V和地很好找的 这个不用说了!

网友:
现在的高压板都是接 3根线就可以了

网友(2010-05-09):
我要找这机的数据可以读个给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