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1 O192报错。。。。如何解决!!

楼主(2010-03-28):
前两天接到一台IBM X61的机子,刚开始是不开机,现在把开机修好了。但有0192报错。。。向各位求助!!!!
不开机

网友:
换或刷BIOS

网友:
0192system security--IBM embedded security hardware tamper detected。如果是这样他的内容应该是系统安全--IBM嵌入式安全硬件被篡改。192、 FAN error 风扇错误. 风扇坏或未连接好。

网友:
我是新手,看这个对你有没有用

网友:
那该如何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