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亮一下就黑屏了

楼主(2010-03-28):
各位大侠急救呀。液晶显示不小心被摔了一下。现在开机亮一下就黑屏了。不知道如何解决。给点意见。对液晶显示器也是第一次维修。求救呀。。。

网友:
应该是灯管摔断了,先确定了再换灯管。

网友:
极有可能是灯管摔坏了

网友:
肯定是灯管摔断了,先用代灯管测一下吧

网友:
灯管很可能断了,

网友:
大家分析的很对,先看看灯管再说下一步

网友:
估计是灯管坏了,倒致供电失衡,起保护,所以就自动关闭了

网友:
没仔细看看屏有没有挂掉。

网友:
液晶屏液晶修好。四根灯管都换了。有两根直接断了。其他两根也换了。怕以后出问题。在此多谢各位了。

网友:
5楼说的正确。灯管断了,导致高压板负载不平衡,而出现的保护状态。。。。。前天我收到的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极有可能是灯管摔坏了,导致高压板负载不平衡

网友:
恩恩灯管很容易断裂····

环宇电脑专卖 -1 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