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初级问题,恒温烙台,风枪温度,风量,一般怎么定

楼主(2010-03-28):
发言完毕。
问题

网友:
看你干什么用,用的地方不同,定的也不太一样!风枪吹小东西风量不能大!

网友:
恒温烙台一般用350度,风枪用380度

网友:
没有办法很具体的说。只能自己多试了。。因为环境温度、主板大小或是多层线路板什么的都会有影响。

网友:
这个主要靠自己试验,风枪跟风枪是不同的。到最后用熟了,随便拿一把风枪都能很快上手,因为那时你靠的就是经验了,自己差不多能感觉温度的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