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915P-M6不显卡

楼主(2010-03-28):
联想的主板915P-M6主板不过显卡。诊断卡跑2524.刷了BIOS还是一样。打显卡的信号线都是好的。不知道如何处理。是不是应该加焊一下北桥压?

网友:
25不一定是显卡
重点放在PCI设备上,如声网卡 IO
先不要去都动北桥

网友:
我刚才加焊了北桥确实没有效果。到25时也无显卡报警。看来真的还没有到显卡压。

网友:
现在我把网卡摘了。把IO换了还是跑2524.
板子上都没有别的什么了?

网友:
刚才把声卡也摘了。涛声依旧。客户拿了的时候说是南桥坏了。叫我换南桥。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南桥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