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天行7300LE-GD3 不能上NV主板

楼主(2010-03-28):
开始是掉了一个电容,无显示,补上之后,放在我的V星945GC上测机,MATS7,进系统都没问题,可放在几张七彩虹的NV主板上,无显示,诊断卡C1-41-52反复跑,求助呵

网友:
看看你的945主板是不是4x或8x的?应该还是PCIE总线上的问题

网友:
总线不良了

网友:
有什么办法解决  总线问题 加焊GPU 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