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本电源3843七脚电压0V求思路

楼主(2010-03-28):
DELL8500本子电源,批示灯不亮,查IC3843 七脚无电压,桥整流出来285V经两只100K电阻接至3843七脚,反馈10欧电阻和二极管正常。
拆掉开关管故障依旧
手头没有3843,无法确定是否3843坏

麻烦各位师傅给指点,谢谢

网友:
参考3842,论坛上讨论的很多。

反馈滤波电容是最容易出问题的(容量减小)。

网友:
谢谢管理,那些贴子我都看过了,电容原来的是47UF的,电容表坏了,换了个新的上去也不行,换个100的上去也是一样。
有没可能是开关管问题?晚上回家拆了开关管再试试

网友:
换反馈滤波电容后7脚电压达到8.4V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