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S3000求助

楼主(2010-03-28):
请问高手,南桥发给CPU管理芯片的DPRSLPVR信号在正常状态下应该为一个什么状态?
还有CPU管理芯片发出的CLK-EN#为什么状态?谢了
cpu
芯片
求助

网友:
好像是高电平

网友:
前者应该是高电平有效,后者为低!带个#号的,一般为低 反这则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