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31S换通用高压暗屏

楼主(2010-03-28):
机器型号:HP6531S
原故障:无背光
新故障:暗屏
检修过程:
       今天接了一台HP6531S的机子,无背光的,拆机一看,高压里面有水,还发霉了,用酒精洗了再装上去还是不行,我就换了一根19V的通用高压上去,有点背光了,但还是比较暗,换了屏试还是很暗,原装高压有接口有六根线,两根19V的,两根地线,一根3.3的,一根无电压,我想无电压的是调亮度的,但是一点电压也没有,请教各位,一般ADJ上会有多少伏的电压呢,现在我定了一根原装的高压,还没到,到时装上去不知道会怎么样?大家有没有碰到这种情况?

已解决

客户急用当天拿回去外接用了,过了两天定了一根原装的换上去无果,再测电压,发现只一个19V的了,连开启信号也没有,用通用高压条,接上19V,一个手拿开启控制 ,一个拿ADJ的时候可以开到最亮了,只好把开启信号,ADJ接到屏上的3.3V上,开机会白屏一秒,客户同意,第一天来的时候开不到最亮可能是没有ADJ,这个ADJ要3.3V才会亮到最大的,用可调电源没有调这么高所以屏暗了

网友:
ADJ   应该是2-3.3V之间吧!    也没有具体量过!             反正记得有一次改通用条时。ADJ做成了EN   接果一调亮度的时候,就黑屏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
我用可调电源,接了个2伏的电压到ADJ,慢慢调大,一点反映也没有

网友:
我收购了一台HP6531S机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