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4IGLM网卡不能用!插上独立的网卡也不能用!

楼主(2010-03-28):
一块L4IGLM的主板,联想品牌机上的,装完系统,声音,U口都正常,可就是集成的网卡不能获得IP受限限制,可装上一块独立的网上也是一样不能用!真是没有头绪,哪位大侠遇到过,给小弟指点一下!
主板
联想

网友:
指定地址能不能用?

网友:
楼主把板载网卡取了再插独立的试下。

网友:
系统问题,重装系统

网友:
指定IP试一下 或者 连在路由器上试一下

网友:
插USB网卡试一下,不行重做系统

网友:
设下ip就好了 干嘛弄得那么复杂

网友:
网内没dhcp服务器。建议设置一个固定IP,再ping 一下路由看看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