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的本子烧板了,可以救吗 ? 3620 进水了

楼主(2010-03-28):
华硕
笔记本
,进水,主板烧穿了,有救吗
笔记本

网友:
都烧穿了还怎么救啊

网友:
除非是没有线路的地方

网友:
不用修了 。直接换板就可以了 ,不过要看一下其他东西有没有烧喔

网友:
一路有我
一般很难,因为要理清那里的线路不容易呢,断线了不知道怎么接,并且不仅仅看到的明显故障,当然,如果烧的地方很幸运的话,就可以修好,上图看看吧

网友:
烧了就挖挖下面的金属板 看看了 有的地方 挖透了 依然可以开机 不过有的会冒火花

网友:
短路了! 这种板就算能开估计也用不久了!

网友:
看烧的洞大小,如果没什么板层线的,有可能可以接,建义换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