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315开机密码问题

楼主(2010-03-28):
本人客户一台东芝L315本子一台。以前修过,但装机测试却发现有开机密码,打电话问客户却说没设置密码,纳闷了,只好又拆机继续搞,发现只要把主板放电后在开机第一次不会出现提示输入密码,但只要一关机再开机就会有提示,每次都这样,现在不知道该如何下手了,希望得到高手的指点,感激不尽   谢谢了。

2010\3\29
今天把机器从新刷了下BIOS 在开机 无密码 但也出现了问题   英文说什么PCI有什么不对的   之后就没在整。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谢谢

网友:
难到没有人知道,怎么解决的吗

网友:
TOSHIBA  较老款的机型有并口的话可以通过解密狗清除.
(连接为:1-5-10, 2-11, 3-17, 4-12, 6-16, 7-13, 8-14, 9-15,或13-19\14-22\15-24\16-21\17-11\20-10\23-9\).
另有少数存在BIOS和专门的FLASHROM中(新款的基本上采用这种方式,是很难解掉的.只有通过维修站的关系来解,但价格很高).另还有极少数的机型在内存旁边有两个焊点直接短接可以解掉密码.

网友:
也是的  这个是不可以的

网友:
我有台IBM X61也是自动设有密码 怀疑有个电压不正常 导致码片供电不正常 输出数据错误 形似有密码 查查南桥的有关电路的电压和数据线的电压看看

网友:
东芝有些机器密码不好搞

网友:
来点有帮助的建议呀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  我有台机器 也是同样故障

网友:
楼上说的那两个点你试过吗?

网友:
10楼的朋友。你上一张图片罢。我那台本子。最后也就处理到我写的那个问题上了。本子叫人拿走了。就没给修。要是11楼兄弟说的那样。给个短接。你上个图片 。或者你要是修好了,你告诉我们好吗。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