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v-Mchinafix 的主板第一次开机正常,重启不显!

楼主(2010-03-28):
一块k8v-Mchinafix的清化同方的主板,刚开始是不过内存!修的过内存后,第一次开机能进系统,但用一会后重启,屏幕不显示,诊断卡跑88!断一会电,又正常了!有没有哪位遇到过这个问题,给小弟指点一下!
重启
不显示

网友:
如果是NV的桥
加焊一下

网友:
NV的桥太容易虚焊了

网友:
如果是固定是开机正常,重启不显示的话,应该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我有一台NV3的板子也是这样,不过后来捣鼓一会又没问题了,估计不是元件坏的故障,因为我没换过元件,感觉可能跟内存或者显卡方面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