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9寸液晶1/3显示不正常

楼主(2010-03-28):
今天接手一个DELL19液晶显示器,具体型号为SE198WFPf,有2/3显示正常,另1/3显示不正常,像过白一样,且模糊,考虑到屏线的问题,但原装机的屏线很难替换,于是测量,全通!没问题,量驱动板电压均正常,于是全方向把问题向屏本身看,有IC NT71675FG-00053  0740-HA  N33NW和AAT11688 AG6144两个,前者是主供IC,无替换品,有过加焊,问题依旧,请高手指点下一步该如何?

网友:
请问版主,最近两次上传都不行,不知道是网络不行还是???尽管已提示上传成功,可看不到图片

网友:
你是什么时候上传的,我这里上传都是正常的

网友:
回版主,确实上传不了,就刚刚,前几个贴子都可以,像我这样的问题是不是难解,求救中

网友:
像这种问题肯定是屏上出了问题。
教你个招看好不好用,PCB不是有和显示屏相连的软排线。哪一边异常你就处理哪一边,处理软排线和PCB板相连的地方,,1:把烙铁温度开高一些550左右,2:然后用高压帽放在软排线上面,3:把烙铁放在高压上压。有可能是软排线有一两根没接处到。做的时候要小心一点。我做成功过好几台。没返修

网友:
谢谢楼上,我的是横着的上面三分之一显示异常,但不知道对哪条软排线进行压焊,这样会不会造成更大的故障?

网友:
横着就没得救,,我那个方法只能救竖的

网友:
屏坏了。修复可能性比较少。扔了吧。

网友:
这种是侧边右边的绑定有问题了,有些是连玻璃一起的。

网友:
100%是屏坏了

网友:
昨天修到过这样的显示器  最后直接50元买个我们了

网友:
屏的可能性最大,不多楼主还是先刷个通用板上去看看,确定一下

网友:
这样的问题,见的也多,重来没有修理过,通用的驱动板也用过,还是一样的问题,只有给客户说是屏的问题,我们也不能老是说屏的问题,有没有好的办法可以修好啊,这样也能够说我们的修理技术高啊

网友:
这种问题可以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