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 LM720 屏定义(改通用板)

楼主(2010-03-28):
请问高手怎么改:清华同方 LM720 ,用的驱动板是:715L1365-2 ,想改成通用板,乐华2025,屏定义是怎么的???

屏型号:TPM170E05

屏是S8 30片插的,驱动板上只有24针,所以感觉怪怪的,其实根通用的S8 30片插的接口是一样的,直接插入就可以用,只是它省略的线多了些,然后用乐华的2025通用板写入1280*1024的程序的就可以了,可以改显示器的按键,对比一下通用按键就可以了。只动驱动板,其它的都可以保留。

网友:
看一下屏的参数,包括厂家,尺寸,编码,接口,分辨率

网友:
要看屏的型号。看显示器的型号没用。多数都是标准定义的。用通用屏线就可以。

网友:
是17寸的吗?应该很通用的啊!170  D08的可以了

网友:
屏型号是:TPM170E5 ,应该有兄弟知道的吧

网友:
用乐华通用的驱动板多可以的 只要你把屏线找对就可以了  17的你看下是双6的还是双吧的 这两种可能性大点

网友:
换驱动板关键是看屏接口的定义和屏供电是多少。驱动板有很多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