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X61 装不进系统

楼主(2010-03-28):
接手一台 Thinkpad X61 故障为进系统桌面几秒后就蓝屏
即然能开机,就先着手排除软故障,可各种方法都试了,快装,慢装,精简,原盘镜像,USB光驱,就是装不进系统
要么装不进,要么就蓝屏重启,内存,硬盘都换着试了,一样
搜了下论坛,好像有人碰过和我一样的故障,老师们指点下思路,

注:集成显卡的

网友:
加焊北桥试试看

网友:
之前是什么系统    BIOS里设置了吗

网友:
把硬盘拿出来放到其他电脑上考镜像啊,然后再放回去装系统,试一下看看

网友:
装不进系统? 是装着装着不动了,还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