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0-03-28):
近日两台笔记本出现同一问题,装内置光驱进不了 系统,拔掉正常,安全模式不拔光驱也可以正常进去,求助解决办法?注:光驱以换若干。

网友:
首先把接口加一下锡看好不好有条件的可以考虑换一个,接口如果排除了那就换南桥了

网友:
加焊南桥OK  之前加焊过,可能是没动

网友:
我遇到过    装上光驱就重启的

网友:
不知道你的机器什么时候的,只能问一下主从跳线设置注意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