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不了电问题,请高手们指点指点

楼主(2010-03-28):
我是一个维修新手,刚接手一块845结构的杂牌板,故障是不上电。我插上ATX电源后段路开机的两条针,然后看到测试卡只两一下,然后两开机的针伏数就很少了。我量的的数据是电源的针5伏、12伏、3.3伏等都没有短路,PCI插槽的A14教有电阻180多,COMS跳线没错且有3点几伏的电压,小电池也是新换上的,1117是好的。主板上杂成的810网卡芯片我拆了下来,时钟芯片和电源管理IC我都换了,连I\O也加焊过,就是没有换,因为还没找同型号或代换的。请问高手们指点指点我应该怎样修呢?如还需什么数据请留言

网友:
这种开机,检测卡闪一下,有可能是短路了,你可以测试一下,CPU  周围的MOS供,看是不是短了,这是常见问题,,像这种现像,外人是帮不了你什么忙,你要一步一步去测,

网友:
板上的所有MOS管我都测过了,都是没有短路的。你们可以给我家点意见嘛,我自己也会努力用心测量的。谢谢 2# 夏晓平

网友:
无短路,上假负载测4相供电,(核心,复位,时钟,PG电压,)那路不通修那路,只有修通了才能修下一步。

网友:
加QQ讨论就不用了,在这里发问就可以,我把你的QQ已经去掉了

网友:
你可以查一下开机针电压,看一下是是否有高电平

网友:
I/oj是什么型号的,不行换个试下。也有可能和桥有关

网友:
换I/O试下吧,我见过这样的……

网友:
强行开机都不行,主板不用说都存在短路性故障,仔细查查其它的

网友:
换I/O试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