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945板维修求助

楼主(2010-03-28):
技嘉945gcm-s2l主板,通电诊断卡不跑码,北桥温度高,测cpu核心无电压,,请高手们给予分析帮助,如何详细区分cpu供电电路中的上管和下管,以及对cpu供电路的检测。。。

网友:
你最好先上个假负载测下,一般Q1。Q2都是在CPU座边上的。有几排场管。我一般都是测D极电压。一组是12V,那另一组的D极就是CPU核心电压了。。我都是这样测得来的。如何区分Q1。Q2
把红笔接地。测一个场管的S极。看哪几个是00,说明是Q2。然后用黑笔接此场管的D极测另一组的S极。相通了。值为0。说明另一组就是Q1。。。。。这是理论资料。呵。有什么不对请师傅们指教。我是新手。

网友:
测  D集 和S集的内阻     上管  一本是  300-600之间   下管  在100一下   北桥本来就热   不知道楼主的是特热  还是  一般的  40多度左右要是  北桥应该没问题  你测测 看把

网友:
可能是北桥挂,是不是特热啊???北桥挂,会引起CPU没电的。

网友:
上管的D极是与P4供电小插头直接相连的,下管的D极是与上管的S极相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