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技嘉的板子CPU供电问题(图文更新)

楼主(2010-03-28):
型号:8I845GV-RZ
故障是现在CPU不读,复位也不正常。
上假复载测量数据是,
核心供电:0。97
总线时钟:0。31
PG:0。97
主时钟:0

供电低了吧?我一会上图片让大家看看。小弟在论坛上找了好多CPU供电的贴子,看后还是找不到思路修。所以还是依事论事吧。所以把我这问题放上来了。可能高手多了。能帮就帮小弟下嘛。也不知道看多了。现在脑子里什么也弄不清。所以还是一点一点学吧。

郁闷了,刚才回了别的两个贴,这个小时不能回了。只能用编辑了。我把话放到下面去了:

谢谢上面的师傅帮小弟回答。小弟糊涂了,其实我早该想到是CPU座的问题了。只是这块主板我之前压过CPU,没读。(声明下,当时我不知道上的是多少是CPU。这块板子好象上1。7的不读呀。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反正上次我压没读CPU,)不过我糊涂到,没打灯座,郁闷死我了,刚才我看师傅们让我查CPU座。我打灯座起初有一个灯没亮,我有点相信了。后来我压压北桥和座。一动。看灯座全亮了。这下高兴了一小把。上真U。第一块好象是拿了一个1。7的U。不读,我压座。压桥,没反应。又换了一块2。4的U。直接读了。高兴了。基本确定是CPU座的问题。别的不试了。我一会去换个座。修复过后在给各位师傅汇报。

谢7楼的回答。基本确定是座虚焊的问题导致的。换座后就知道了
小弟谢上了

回6楼师傅的话,如果是座虚焊的话。478针的,你都是加焊解决问题的吗?加焊是不是会不稳定?

回楼下的话:加焊是怕它会在次复发呀!GA的板子其实座虚焊的并不是太多。以前那种紫色的,应该是精英的板子。478的座。虚焊到。只要是看不过CPU的,换座百分之99都会好。不过都是那种针对的板子而言

网友:
图传上了。师傅们帮我看下。小弟该从哪修起?

网友:
查一下内存的电压多少?

网友:
内存槽边上小排阻是个1。26V。槽上第7针是个2。53V

网友:
直接上真U,压北桥,应该可以

网友:
cpu座   空焊   加焊座  我修过一次这个  我是先把 主控芯片  和 从属芯片换了 没好   意外压了下U  才知道的   不过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修好了   请讲下 谢谢了

网友:
现在看来是CPU供电问题。上真CPU看是多少电压。

网友:
修好了,太快了

网友:
还没修好。晚上有点事没修呢,不过确定是座的问题了。明天我换个座看看

网友:
以后换那种紫色的845板子。很多都是座虚焊。可是现在还有2。3块座坏的板子。老是有一个点不亮,拆下来看锡点。也没掉呀。换了几次都不成功。我很是郁闷

网友:
我看GA的主板,BIOS和座子坏的多呀,

网友:
座虚焊为什么要换座呢,加焊 一下不可以吗?

网友:
上午把座加焊了一下(此主板是针式的CPU座,我本来想把取下来换呢,没想到是针式的座就没取下来。直接加焊了一下。因为我没有备针式的CPU座- -),刚加焊过,打灯座OK,全亮,高兴了一下。然后上真U,也读了。上的是CY2。0的,后来我换了一下2。4的,不读了,又换2。0的,也不读。郁闷。和以前情况一模一样。打灯座。还是那个灯不亮,不上U不用假负载,测得核心电压0V。后来又上我2。0的CPU量得1。5V电压。又上假负载量得还是和昨天一样0,97V的电压。哎。白辛苦了。
小弟苦求权威回答。上图

网友:
图不显示,在图上右击显示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