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偏色哪里问题?

楼主(2010-03-28):
大家好!
我有一台明基G774显示器,用得好好的突然显示偏色了,全屏幕显示偏紫色,现在打开看了尾板上无元器件有坏的景象,不知怎么下手了。有哪位高手指点一下大概哪个方向的问题?谢谢!
还有一台用得好好的,突然显示成中间一亮条,就怎么也不显示了,也是明基的!望高手指点!

网友:
偏色的你可以查视放电路 三基色。  水平一条可以查场扫描电路看场IC供电正常不

网友:
少绿色了,,,其中数据线有断线也有可能的

网友:
场IC虚焊了,焊一下就好了

网友:
CRT用久都会出现的通病就是虚焊,缺色的你可以看视放电路,一条亮带你主要看场块到场输出这块电路,敲打两下补补焊

网友:
人家是两台机器,

网友:
大哥哥,人家说用的好好会偏色,会偏紫色,全屏会偏紫色(可能就是没正常画面变紫色)场IC虚焊你没修过吗?中间一条亮线肯定是场IC没正常工作,有错吗??

网友:
不懂不要乱说,,缺色不会与场有联系的,,,
引用 网友A:

人家说全屏偏紫色,说不定画面也不正常,场IC虚焊会这样你没修过吗?

网友:
关于偏色:你拆开了,就用表打一下线,一头接VGA头的针,一头接显示器主板那一头,三色,只有三根线,R,G,B,时钟和数椐,一共有四根。其他一般都接地了。仔细的量一下。
1红基色 red
2 绿基色 green
3 蓝基色 blue
4 地址码 ID Bit
5 自测试 ( 各家定义不同 )
6 红地
7 绿地
8 蓝地
9 保留 ( 各家定义不同 )
10 数字地
11 地址码
12 地址码
13 行同步
14 场同步
15 地址码

中间有亮线的:就要查场电路了。场IC,两边的电容。这些查一查。先补焊,如果看到有明显的烧坏,就要先换件。

网友:
连接线与尾板是否虚焊?

网友:
R G B有问题,修视放。
一条亮线: 先加焊场IC现说。 然后再查IC工作状态。

网友:
谢谢大家!
回 11楼,你说的这15pin的连接线是连到尾板的吗?本人刚刚学修这块望多指教!
   12楼,连接线良好!
   13楼,视放电路主要是在尾板上这块吗?三基色电阻一般在哪个元器件边上?
谢谢!

网友:
颜色问题是尾板视放电路和线的问题,一条亮线就查场电路了,祝你好运

网友:
行场电路坏的多

网友:
你拍一下显示器,有明显的变色吗?有的话,视放板有空焊,如果没有变化,查三基色通道。

网友:
大家好!
关于偏色的问题,我量了三基色的电压,发现三个33欧的电阻上R,G的电压是42.7V,只有B上是39V现在的现象是字体边缘偏色,已经比以前好像偏的轻一点了。】
想问大师们,那电压不完全一样是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