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845GL维修一例

楼主(2010-03-28):
今天同行送来一片昂达845GL,别人已经修过换过IO,不触发,量POWER-ON有5V高电平,晶振有波形,SB供电正常,试着强加电可以跑数,跑线路有正常。。。没有头绪了,抽烟一根,慢慢看,自己动手换了一个IO,还是不能触发。。

最后测量发现IO旁边几个0欧电阻发现不通,换上后,开机,此板修复。。。

网友:
最后测量发现IO旁边几个0欧电阻发现不通,换上后,开机,此板修复。。。

怎么量得电阻不通?具体点。是不是打到二极管档?黑红各一端?哪种情况是对的电压,哪种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