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屏暗维修分享,分享一下

楼主(2010-03-28):
今天接到了一台联想的
笔记本
,具体型号不记得了,客户拿过来的时候是屏暗,
拆机后发现高压条供电不足,,正准备飞线或者更换高压条的时候,不小心把供电接口附近的一个电容短接了一下,结果及其就这么莫名其妙的好了,开机多次无任何故障,拷机一个小时无任何故障,怎么也想不通这个道理,大家能否指点一下?
供电不足

网友:
高手啊!修好了还不知道啊!!

网友:
楼主是不是电阻看成电容了,电容短接?无法理解,是不是一端接三极管的电阻。如果是电阻的那么应该是高压开启信号的上拉电阻。

网友:
高呀,我上次把显卡不知道怎么搞好了……

网友:
说明我们运气好呀

网友:
呵呵
这个肯定不会搞错,而且这个问题我自己想了半天也不明白,只是借个地盘跟大家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
电容短接了一下? 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
估计用不了多久就又回来了

网友:
天宇专修
呵呵
当时本来是想改高压条,测试一下线路,结果不小心把表笔两端短接到电容两端,也就是说直接把电容的两极短接了,相当于把电容放电了一样……

网友:
楼主运气太好了。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