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判断贴片电容短路的方法

楼主(2010-03-28):
在我们维修中经常会遇到贴片电容短路,导致插电就大电流的情况,一般都是一个一个拆,这样很费时间,也很麻烦,现在告诉大家一个不用风枪,不用表,就能看出来是哪个电容损坏的方法:

图中电容就是损坏的,从下面可以看到一点轻微的裂痕,再看看放大的图:
仔细看能看的很明显,用表测量一下看看:

已经短路了.用这种方法命中率最少90%.

网友(点评):
修到一台明基R43也是这般大的电容短路了导致大电流,查了半天

网友:
能再放大点嘛  我 看着  右下角 有裂痕 ,,

网友:
这是明显的外伤啊?不过不仔细,应该看不出来的。你也用指针表?现在好多人都没有指针表吧。楼主果然不一般。马步扎的稳。看似简单的东西,往往更显实力了!学习了。

网友:
短路的电容都有裂痕吗?

网友(点评):
不能这样说,是有裂痕的电容一般首先怀疑它有问题,它是外观性的。而电容短路会是多种原因引起的,外观只是其中一种。

网友:
学习了,上次我修一个也是有明显烧伤的,我差点把它看成电感了,烧黑了,本人修的少,还不知道电容短路只看外表就可以。

网友(点评):
昨天一台CQ45,整个烧成灰了,但有一点形状。

网友:
电容击穿后看就算啦%80的我是看不出来如何用万用表直接量出来啊 排除法地球人都知道

网友(点评):
短路阻值一般比其它电容少一倍。

网友:
我一般一个机械表,一个数字表,数字表只用来测电压,机械表的的电阻档我用的最多,可以很直观的判断故障元件,在线测量,也很直观。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是相当的可取啊

网友(点评):
来个显微镜哈。。

网友:
小俊大哥就是不一般呀,俺到现在还是用的排除法。像这样电容短路你用机械表的哪个档量呢

网友:
我也用的是47型的表,用着还不错。

网友:
电容击穿后看就算啦%80的我是看不出来如何用万用表直接量出来啊 排除法地球人都知道
引用 网友A:

看你回帖我大跌眼镜,下次别把百分数写错。应该为80%

网友:
``哇·
这样也可以··
我一般修这样的要一个一个拆··非常麻烦··
学会了一招··

网友:
有些失效了,怎么看得出?版主大哥

网友:
很多时候仔细看也看不出来,估计我眼睛不好

网友:
眼睛要;毒;一点才好哈

网友:
我原来也遇到过一个类似的问题,用表查了半天也没查出,结果无意中看到的。

网友:
但电容坏了,不一定都是有裂痕的

网友:
那要看各人的眼力好不好了,再说短路了的电容也不一定是裂开的那

我很赞同。

网友:
一般情况下我看不出 可能是我的眼睛不好吧

网友:
以前修家电的时候就一直用的指针表,指针表测无极性电容都用的10K档位,正常的应该是不动或者动一点点,短路的电容当然就阻值很小了。。。。现在都用数字表了,就没了那直观的功能了,,刚开始不习惯,习惯了还是数字表好。

网友(点评):
电容都有个充电的过程,反接都个放电的过程,数字万用表也可以吧。

网友:
在供电支路上的滤波电容用这个方法可以,在信号上的这个方法不明显

网友:
用万用表在测试一下让看看嘛,那个表不会用。。。。好像我们这里修电车的人用的是那个表。

网友(点评):
测量的时候指针波动一下又回原位是正常的,不动,或打底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我一般是先用眼睛看 不行 再电击 一般都搞得好

网友:
短路的电容一般拆掉以后才能看出来裂纹,从上面看看不到,都是在底部特别是比较小的电容,有的也是看不出来的,可能跟笔记本的保护能力有关系,因此我经常误判,电容拆掉一大半仍然短路,到最后桥短了,晕死了,

网友(点评):
这个最麻烦了。

网友:
这个方法主要用在主供电 18V的滤波电容短路还是有用的,不过一般短路都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点评):
好像稍微有体积的电容比体积小的电容更容易坏。

网友:
没有短路都有裂痕的吧,要都有的话,那就好了

网友:
眼睛要毒 一点没错

网友(2010-04-29):
那还得拿这个放大镜大眼瞪小容地看,也不容易呀。。不过楼主能从细微之处总结值得学习借鉴。。

网友(2011-07-28):
学习啦,不错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