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DDR2坏内存颗粒定位,不确定是哪颗?

楼主(2010-03-28):
金士顿DDR 800 2G,不定时蓝屏,主板集成HD3200,用软件QuickTech Pro.v5.80测试,
A图的问题颗粒是反面颗粒1,但是一直让它测试下去,看B图,问题颗粒是反面1.2.3.4,不知道反面2,3,4颗粒是不是受反面颗粒1的影响?高手请帮忙看看,谢谢
A

网友:
占个位,也想了解一下。看楼下的兄弟的贴子。

网友:
期待贝贝版主和各位高手的出现,在线等,一旦确定马上开刀反面颗粒一

网友:
好像二代定位不是这样的吧?上次看到是说有倒影的

网友:
晕死,这个难道是金士顿条子的质量不行?我这也有台机子,也是2G金士顿800的条子,不定时的蓝屏,蓝屏代码还不一样。。0x000008e,0x0000050.。。我找不到软件测试,LZ的这个软件我用过,还没开始测试就定住了,换了根内存条还是定住了。。
但是换了根内存,重装了系统后,到现在没有蓝屏了。但是我想找个测试软件确定一下那根条子是哪里坏了。

网友:
这个是测试一代内存的条子呀 二代的测的不准呀

网友:
主板集成HD3200?????
没懂起您这句话的意思。。。你没加独立显卡吗?

网友:
我觉得RST测试2代的条子测试结果不准的,新的也会报错!!

网友:
楼上几位,我用的软件不是RST,而是QuickTech Pro.v5.80

网友:
主板集成HD3200?????
没懂起您这句话的意思。。。你没加独立显卡吗?
引用 网友A:

780G主板,内存能进系统,只是不定时蓝屏,所以不加独立显卡,直接上2G内存测试

网友:
首先你测DDR2内存不能用集成显卡的主板。因为集成显卡的主板分割了一部分内存去了。你没看到吗?RST现在都没有认出来2G内存。才认得1。79G一部份内存让集成显卡占用了。所以是测不准的。测DDR2内存最好是用915主板或945主板。要用独显(如果有集成显卡的要在主板BIOS里关掉集成显卡)这样才能认全部内存让软件认出来。全部测试到。和你说你用A780G主板去测DDR2内存就算你拿条好的内存去测也会测出来乱码!也会测得内存出错。因为你的主板不支持测DDR2内存测试。

网友:
目前DDR2双面条定位的规律还不怎么好找哦,期待高人公开秘密。

网友:
望板主来给我们讲解下

网友:
内存坏了,不显示了,还怎么用软件测试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好的内存带进去啊.对主板有要求的.

网友:
高人通常不会出声的!我快成高人就出一下声给个流程你
1.找正确测试的 915主板.好象这板也行。、不过要加独显!pci或agp 或pci-e
2.先改为单面1G.
3.1后面就按所有维修内存的贴子修!修好一面,再改双面 2G 再测,有问题就是另一面了!
不明就没办法了

网友:
本人的主板板载128M显存,所以关闭分享内存,然后测试,结果没有变化,跟上图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