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X1000外接正常,内接多画面

楼主(2010-03-28):
一台HP TX1000机器,,外接显示器正常,,用内接显示多画面,画面分成两边,显示出了两个Logo,一般这种机器通病就是显卡,,所以当时想都没想直接做BGA,,, 谁知换了还不行,,,没办法了,查屏接口,所有信号全都正常,没头绪了,,然后凭感觉换了个BIOS试了一下,,竟然好了!!!!当时那兴奋啊

网友:
也许是屏线的问题,刷BIOS时,相当于把屏线重新插了一次,就好了

网友:
不是屏线的问题,屏线确定好的,,我拿其它的板子有试过

网友:
额   以前还真不知道哎    看来是得努力了啊···

网友:
一般不会想到BIOS,都会做显卡

网友:
换了是我也肯定是先做显卡。。。。学习了

网友:
BIOS会引起这重问题,简直不可思议。

网友:
屏坏了 也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要是我  加焊了不好 估计还要换显卡的  一般不会考虑bios的 !楼主是怎么想到的呢??给点建议  少走弯路啊!

网友:
厉害啊  又学了一招

网友:
曾经有遇到外DV9000的多画面,,,换BIOS好了,,现在手上还有十几片DV2000 965独立的主板多画面,,,搞不定求助高手解决

网友:
这机器我碰到过两台 问题是用一下就花屏 后来多没有修好

网友:
我也有联想的分屏3个半+3个半,拿去电脑城换了升级版的显卡芯片,有时正常,有时开机屏无显示,能正常进入系统,花了400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