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笔记本维修奇怪现象

楼主(2010-03-28):
今天修了一台富士通的笔记本,本来是电源接口坏掉了,结果换上去之后连CPU旁边的电容都短路了,换好之后,接上电源,触发开机OK,把液晶屏接上去也能正常显示,可是等我把机器装完开机傻眼了,居然连待机都没有!!
可是我卸下来主板单接液晶屏一切正常,
当时那个郁闷阿……,
又把机器重新装配好,不上电,无待机……
重装了几次之后却又正常电亮,拷机务任何问题……
怎么都解释不通………………

      对于别的我没有自信,但对于笔记本拆装,我有六七年的历史,出现这种问题的几率基本上不大,我只是想跟大家说明日系的笔记本奇怪现象很多,不能以常理思考……

网友:
没装好,板子有接地,保护了。

网友:
曾经遇到过一次类似的事情,可是我找到原因是因为散热风扇边上的黑色塑料纸忘了贴上,倒致对地短路保护了。我仅此一次经历,不懂你这原因与我的一样还是不一样。仅供参考。

网友:
对于别的我没有自信,但对于笔记本拆装,我有六七年的历史,出现这种问题的几率基本上不大,我只是想跟大家说明日系的笔记本奇怪现象很多,不能以常理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