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61 风扇的正常转速时多少?

楼主(2010-03-28):
ibm  x61 风扇的正常转速时多少?

网友:
没人知道吗?郁闷了

网友:
你用个检测软件试试
everest       这个软件不错的   检测风扇的转速是没有实际意义的  关键是把热散出来

网友:
楼主问的问题 很奇怪!  X61 的风扇是温控的,温度高转的快 温度低转的慢或者不转,又不是台式机 你问正常转速  什么才算正常转速?  你给他5V 电压 和2V 电压的转速肯定是不同的,那你说 5V 电的转速是正常还是2V电的转速是正常?   问的是无稽的问题  大家都不屑回答!

网友:
待机cpu温度44度,运行程序后,比如浏览网页15分钟后cpu温度就升到了75度,风扇转,温度降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