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购买示波器,什么的比较实用!!

楼主(2010-03-28):
我做维修也有几年了,一直都有在用最基本的维修检测工具检修,最近看一位同行在用示波器检测笔记本时,觉这东东的确很实用,于是也想买一部,换换“炮”,可是不知道现在维修笔记本和板卡用多少M的比较合适,哪个牌子比较实用,请各位行家帮我参考一下!!谢谢了!!

网友:
买基地的吧

网友:
修主板百兆够用。。。淘个2手比较合算

网友:
100M的可以了,新的价格也能接受,带宽再高点的价格高,对于维修量不是特别大的就不太经济了。

网友:
好,我听大家的意见,去基看看!!

网友:
我刚在网上查了一圈,有人说日立的好一些(日立双踪100兆V1050F),有人介绍松下的VP5512A双踪100兆,看来看去,也拿不定主意,关键是机器质量不放心啊

网友:
额想买逻辑分析仪。不过。动不动就几W。。。只能中500W再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大哥你中500万,也不差我一个,给我也捎个吧

网友:
不知道,数字好,还是模拟的好,我看国产数字的也不贵啊

网友:
经常用的  日立 100 M 的  带数显的   去基地看看有没

网友:
买个60的就够了要么就买个200的。二选一。最好数字和模拟各有一台。我准备在买台模拟的

网友:
数字和模拟的怎么分啊?我也没用过示波器。

网友:
数字的 很小体积---液晶屏-------
模拟的 很大体积---荧光屏(纯平显示器那种样子)-------

网友:
模拟的,数子的都各有所长吧,模拟的在对信号处理后,用这处理的信好对CRT驱动,数字的是对信号采集后(也就是一般说的模数)转换,处理后再驱动液晶。摸拟的好在原滋原味吧,但随着频率的增大,电路处理起来就难了,特别是它的CRT。所以高频的是很贵的,因为一般的模拟也没存储功能,所以要看单个信号或毛刺还是比较困难的。数子的正好相反,现在也是主流吧,但对一些采样低的品种,波型看起来就没那平滑了。比起摸拟的来,数子最具优势的是它的触发模式的多样性。------半桶水在这晃,看高人能抛玉出来。

网友(2010-06-29):
在基地买个

网友:
买个二手日立100M的一千来快 。。然后再买个测频率的频率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