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双面DDR1 512捣板后测试全红?

楼主(2010-03-28):
内存是512双面的,颗粒是:MAKWAY MK32D08T-32EU的,应该是32M 8位的颗粒,原来的基板金手指烧了3个,我就换上一个8位双面的新基板,换好后用05测试仪全红,在865GV主板上不开机检测卡显示AF,焊接问题不大,没有虚焊也没有连锡的,各位帮帮忙,谢谢
不开机

网友:
是焊接有问题,或是这个板也有问题

网友:
如果肯定焊接没有问题,或者在拆芯片的时候,温度控制不好,芯片短路了,金手指没有擦净,

网友:
有芯片短路了 全红 倒板搞多了 这样的情况很少了 注意清洁下

网友:
谢谢各位帮忙,我又换了一个新板好了

网友:
要不板有问题,要不前三颗有问题。

网友:
我也有好多坏的内存,改天拼一下,学习先

网友:
金手指坏了我都换金手指没有这样全部拆起来···

网友:
AF是865主板检测SPD不过。从刷SPD试试吧!!!

网友:
垃圾颗粒碰到了垃圾板 楼主头大了吧?别着急 慢慢来 从新拆了 一面一面的来 每个颗粒都仔细的焊好 颗粒下面要清理干净

网友:
我也碰倒合你一样的问题 先搞好一面 再搞另外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