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液晶电视]
调亮度烧高压

楼主(2010-03-28):
今天一大早,刚开门,一个漂亮小姐拿了一台联想的19宽屏液晶显示器来。通电一试,指示灯一闪一闪的。个人经验应该是高压条的事,第一个买卖报价100。这价钱不算贵一般都修,很快拆开,量出高压部分短路。坏高压条,换过不知道多少回了,三两下搞定,换好点三分钟。高压包不热,装外壳。装好本想收钱,看亮度不怎么好,帮忙调一下。让我头疼了,不亮了,而且还闻到一股糊味。马上拆壳,发现新换的高压条坏了。自以为是灯管有问题,便把4灯改2灯的。换好后,感觉这回应该可以收钱了,还好比平时多说了20元,感觉自己还很有先见之名。没有什么损失。我自以为是的还把壳装好。让我悔死的事马上又来了,调亮度又烧了。这是什么回事呢,我感觉这回不好搞了。心中大火,今天一定把你搞好。换驱动板,无果,换电源板好了。这下我有点蒙了,好了不知道怎么回事。收人120元,这回没挣多少,大半上午时间,高压条烧两个。损失惨重。更让气的是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希望高手指教。

网友:
应该是电源带负载能力差或者线路滤波不良造成的吧

网友:
换通用的高压板,不接亮度开关那根线会怎么样,应该不会烧吧,

网友:
楼主你说明一下,你的通用高压板上的ADJ脚接线了没有,一般情况这个可以不用接线一样用的。请楼主说一下

网友:
我没有接ad,只接了亮度信号。还有今天我把板高压部分修好,调亮度没事。这回我更不知道了。

网友(2010-06-08):
换灯管吧。灯管的事。我修过多少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