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WD硬盘的故障问题

楼主(2010-03-28):
translation overlay checking(copy 0)... :checksum error;header error

translation overlay checking(copy 1)... :checksum error;header error

硬盘开始时的检测,意思好像是说0磁道和1磁道校检错误。我是新手,请问各位朋友这个问题这么解决。

回答的时候麻烦说的明白一点,不要说的很专业。。。不然听不懂,谢谢各位了!

网友:
检测编译器覆盖模块 COPY0 1效验错误。

网友:
如果是O磁道损坏,用软件把起始磁道改至1,屏蔽O磁道

网友:
如果是O磁道损坏,用软件把起始磁道改至1,屏蔽O磁道
引用 网友A:

朋友,请问怎么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