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隽星845的维修经历

楼主(2010-03-28):
[/qq]  今收到客户一片845隽星主板说点不亮,结果测试了一下到C1就不走了,测量内存电压异常,换内存供电管后测量内存电压正常,但是上CPU后连C1都不走了。。。。 爆汗 ,怀疑没焊好重新焊了一次 故障依旧,测量北桥供电,南桥供电,AGP供电正常。按北桥 依旧不跑C1,看了一下CPU座是插针式的根据以前的习惯判定不关CPU座的问题,结果搞了半天还是无果 。随即讲他扔一边先修别的去了,过了一会又拿过来上电结果居然C1了。在断电通电 又不C1了。习惯性的按了一下CPU座结果C1,,,不会吧,,,把CPU的白盖子拆下一看,,偶地神 里面大半生锈,上三氯甲烷加牙刷狂刷半天,顺便也把CPU座的白盖子刷干净重新安上 上CPU 断电通电N次没有问题. 。没想到问题会出在这里。提醒各位以后留意此类问题少走弯路。打完收钱

网友:
没人回啊 是不是我写的不明白啊。。。伤心

网友:
搞维修就要胆大心细,有时确实有不少好处的

网友:
哇。真不愧是过江龙

网友:
478的座就是经常有虚焊的现象,,,

网友:
积累经验中

网友:
这种故障只要上假负载打AD线就能找出问题所在了,楼主可能没用假负载吧?

网友:
把CPU的白盖子拆下一看

是撬开CPU的铁盖吗?

网友:
回楼上,478的座,没铁盖的

网友:
明白,楼主是提醒我们要注意小问题,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