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请教一下液晶拖尾能修吗?

楼主(2010-03-28):
各位高手:请问一下液晶显示器图像拖尾严重,是什么原因,能修吗?

网友:
打开看一下是不是有电容漏电所至

网友:
换屏电路上的芯片

网友:
屏板上的主控芯片加焊一下,或换掉

网友:
屏芯片换过也不行,驱动板和高压板换过也一样,加焊屏芯片也不行,是不是屏坏了?怎么测试电容有没有漏电

网友:
我有一个也是这样的问题,最后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拖影很少见哦,看一下会不会是分频器,不是原装信号线造成的

网友:
分频器是哪个,能不能提供个图片,我是菜鸟

网友:
这个是屏的问题 ZL

网友:
屏的主芯片虚焊   加焊就OK了  一般不会坏

网友:
肯定是屏问题

网友:
屏芯片加焊过了不行,换过同型号的也是一样的效果

网友:
不知道赌徒兄所说的分频器是什么,分频器坏会引起这个问题吗?

网友:
线接太长或者是接到分频器也会有这样的问题出现

网友:
如果是字体拖尾,线换好的VGA线,一般都是线的问题,我有台三星15寸的显示器,换了原装线才没有拖尾。

网友:
换板试一下,如不行一般是屏的问题

网友:
用通用板试下,看看屏有没有问题

网友:
不要把问题看得太复杂,先换一下VGA线和屏线

网友:
我可以修拖尾的故障,但是只有50%的成功率。因为要飞线,还有要看几个参数是不是合适飞线!

网友:
如果是屏的问题就难修了,其它的相对容易些

网友:
分屏器就是一个机箱可以接好几个显示器的一个小盒,    估计你没有接要不怎么能不知道那     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屏蕊PIAN电路没问题,屏本身,修不了

网友:
如果一般应用都这样真难受啊,便宜的话还是换屏幕好,有散买的深圳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