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接了一台本本高压板坏了

楼主(2010-03-28):
今天接了一台本本没显示高压板坏了,拆下高压板试机屏幕有点显示但很暗。去买了一条通用12V-20V的高压板换上去竟然正常了,可是进了系统出现有点花屏,系统也从新装过了。哪位师傅可以领教一下,是不是跟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内存重新搞下··
还是会的话··考虑下显卡··

网友:
显卡了。我修过T40的屏暗,一开始以为是高压,才了屏量了下没问题后来发现时显卡

网友:
谢谢各位问题已解决!是屏线的问题从新插过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