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无规律的断电?

楼主(2010-03-28):
如题。。。。。。。。。。。。。断电后,有时自动恢复正常;有时间隔几秒,有时用了一个多小时才会断电,,,,,,,,,主机正常工作,请教!
断电

网友:
电源带负载能力差了 我搞过一个外置电源 里面一个400V的电容脱焊了 你查查看吧

网友A:
电容问题多。我遇到过一个把电源板电容全换了OK 。电容原来没有鼓包现象。

网友:
这样的问题:
1:先仔细看下电路有没有虚焊的
2:就是先把电容换了试下·
· 一般这样的故障第2种比较多·

网友:
也有可能是按键板,检查一下

网友:
正在研究,我也遇到问题

网友:
按键漏电,主板或电源板上虚焊都有可能。不知是什么型号的显示器

网友:
这个是杂牌的15寸液晶显示器,如果拿去维修,大概要多少钱?

网友:
17寸液晶显示器,刚开机只显示半边的窗口,过了10分钟左右才能显示全屏,请教各位师兄是什么问题?

网友:
昨天拿去电脑城维修,今天被告知主板的某个芯片坏了,没有这个IC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