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K_STOP信号问题

楼主(2010-03-28):
HP NX6325 测试供电正常 全板无时钟 时钟IC供电 晶振都正常 时钟IC 上CLK-STOP 一直为低电平CLP—STOP  到Q40 C极 中间R302 上拉电 阻 Q40B极通过R3O3接VCC NB  Q40 为NPN 三极管 应为高电平导通 开机后VCC NB 为1。2V 能过电阻R303 测试为0。67V 测C 极为0V Q40 导通 是不是可以判断Q40 损坏?

网友:
CLK-STOP是不是时钟芯片的开启信号啊?

网友:
CLK_STOP是高电平有效吧?

网友:
哪位前辈帮忙分析下

网友:
把图纸放出来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
HP NX6325 图纸                                                  !!!!!!!!!!!!!!!!!!!!!!!!!!!!!!!!!!!!!!!!!!!!!!!!!!!!!!!!!!!!!!!!!!1

TAOS20-A02(MV)-20060509.pdf

网友:
所有电压到齐之后时钟应该就出来了,如果还没有总时钟,很可能芯片坏了。

网友:
NPN管Vbe电压大约0.7V左右就可以导通,所以图上的CLK_STOP为0V是正常的,管子没问题。无时钟条件都满足的话还是换IC吧

网友:
从这个图看来,你换时钟可能就好了!

网友:
看电路应该是低电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