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显卡就好,用三天就坏,都返5次了

楼主(2010-03-28):
我修个明基R23笔记本,一看就是显卡(集显)虚了,拿下来再焊上,OK了,玩了三天客户就拿回来了,老是花屏死机,再焊呗,又玩三天,后来就不敢给客户了,自己玩三天也是一样,又不行了,显卡坏了?于是订了2个新显卡,焊上终于OK了,给客户了,一周后,又回来了,故障依旧,而且直接不亮,电流到0.6A,高手们咋办啊?

网友:
显卡散热没做好吧?顺便把风扇也改了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主板轻微变形了,焊盘处有高有低,做的过程中最好在芯片上面压一个小硬币,做完后,安装时核心和散热片接触面是否良好。否则温度高了很容易又虚焊。

网友:
换个CPU看看吧,或者检查内存通道相关了

网友:
可能变形啦,

网友:
这个可能是内存引起来的

网友:
会不会不是显卡的问题,一般换显卡只要温度不是很高怎么也可以用半年,是不是与显卡最近的 那个bga空焊,
你每次一加焊,就可显,说明这个点焊上了,但焊的不牢,

网友:
看看是不是其他BGA虚焊了

网友:
你顺便焊一下北桥看一下

网友:
看是什么显卡芯片。有必要最好换个09版的。这款是AMD 的CPU吧。不行换个U 试试呢。

网友:
确定是显卡的时候  换一个

网友:
楼主,你插个USB键盘看下键盘灯亮不亮。如亮 即是北桥。如不亮就是其他部分问题,你可以逐一检查排除。

网友:
还是BGA没做好吧?还有就是散热工作没做好吧

网友:
要不你就换个人 从新做BGA 是不是你的GBA 技术不合格

网友:
应该是变形了,先把散热做好再说吧。

网友:
主板有问题了吧

网友:
这是个集成显卡,原装就只有一片散热片,没有风扇连着的,这个桥是换了新的,内存可以排除,已经换了N个了,难道真的要换CPU,同行说可能板材有点问题,唉,我再努力想办法试试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问题,重新做一下,建议客户不要运行大型游戏。

网友:
做个无铅的试试?我之前做有铅的也经常返修,,现在改做无铅的了

网友:
要是独立的显卡出这样的问题一般是现存不好的   集成 的  你可以测测数据线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
一定要换09改进的,你再BGA下去,板要废了

网友:
是有可能变形的,所以压硬币是个好办法呀

网友:
唉,都没有想到是CPU坏了吧,但确实 是CPU坏了,换上U,现在一直没问题,教训啊

网友:
显卡散热要处理好点 不然老师死机花屏

网友:
无铅有铅没关系的,我都是全改成有铅的板。

网友:
你这个的情况我也碰到不少 特别是HP的那几款通病机,建议搞好显卡后,风扇处理好。 这种机器1~2年保修期内都不太会出问题,久了风扇老化散热能力差了就要虚汗了!
花屏的话 可能是显存了

网友:
应该是BGA芯片没做好,要换升级版的显卡。

网友(2010-04-27):
在论坛里又看到一个,我们是一样的,朋友们看看帮帮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89681-1-1.html

网友:
温度没控制好吧

网友:
呵。。。。楼主终于松了口气。。

网友:
你肯定没有换改良过的显卡,换个应该就没事了

网友:
如果确定桥做好了,那有可能是板材夹层或变形。

网友:
可能是板子有问题了,最好不要再换BGA了,换板子吧,PCB有问题了,换再多BGA也无用

网友:
换个新桥,用无铅的珠做,在把风扇改长转。

网友:
处理一下散热系统,把风扇改成长转,还有在显卡上面加一个小铜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