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插座电流是从火线进零线出吗?

楼主(2010-03-28):
三相插座电流是从火线进零线出吗?此处的地线是真正的接大地吗?地线与零线又是什么关系?地线与零线在电路中又是怎样的接法?

网友:
零线又称中线,,严格讲交流电的电流方向是变化的,,,但一般都是认为是从火线流向中线,,

网友:
中线是保护各项线之间用电不均衡的。三相用电不可能都一样。其实中学物理有讲过。

网友:
我是学电气专业的,应该能够解答你的问题。其实你说的三相插座应该是三孔插座才对(也只用了一相),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三相插座。交流线路其实是没有固定的电流方向的,理解上可以认为交流电的电流方向是火线到零线。三孔插座上的火线其实是三相中的某一相(A\B\C),零线就是三相四线线路上的中线。地线是连接大地一根线。其实在地线和零线(或者叫中线)的电位是一致的。电力变压器的输出一般为Y型接法,中间的的中线是埋入大地的,所以中线和大地的电位是一样的,这也是为什么摸零线是不会触电的原因。既然零线和接地线的电位一样,是不是它们的特性一样呢?其实是不一样的,零线与火线能够提供足够的电流,而地线不能,以为火线到地线之间连接的是大地,阻值很大。

网友:
地线一般用来 释放电荷 保持电位用。具体就有 金属外壳接地,过压浪涌吸收等

网友:
设备

三相插座电流是从火线进零线出吗?此处的地线是真正的接大地吗?地线与零线又是什么关系?地线与零线在电路中又是怎样的接法
首先,要搞清楚插座里的电,是交流电220V(50HZ),也叫相电压;而插座应该是三孔插座,而不是三相插座,真正的三相插座应该是4孔的,有一个零线孔;交流电就是电流和电压随着时间和方向在不断的变化;而直流电就是时间和方向不变化的电流和电压(比如干电池,代帽的永远是正极(+),今天是,明天还是;平面的一端永远也是负(—)。)所谓火线,是一种俗称;在专业里应该称线电压380V(也就是火线与火线之间的电压);火线有三相A、B、C,三相线圈尾和尾的接点叫中性点0(也叫星型接法,设备外壳接地则称接地线,从零点引出的线称零线);另外的三根头既A、B、C;我们家用的就是任意三相中的一根火电和一根中性点线一般称零线(因为它在工作时的理论电压为零)接来的两根线,但它也不叫两相电,而应该叫单相交流电源。接地线就是与大地相连的一根线,它和设备相连就称为保护接地,它主要的用途是保护人身安全;防止设备漏电和大地之间形成的电压危机人身安全,把设备和大地连接在一起,几乎就是一个等电位(要看接地线的直径和接地电阻),设备对地的电阻压降就小于36V,人也就不会轻易触电。为了保证电器设备安全运行,而在电力系统中某点的接地称为工作接地;如变压器的中性点接地;汽车供电回路的电池正极接地等。零线又有接地运行和不接地运行,接地运行上面说了称为保护接地(俗称接地线)。而不接地运行称为零线。接地线接地是有一定要求的;比如:变电站的接地网系统的接地电阻不能大于10欧姆,避雷针接地电阻不能大于4欧姆。不知听明白没?我们平常为了测量电子电路的电流和电压或计算、分析的方便,把电路板里的电源负端连在一起的公共端,一般也称为接地;但这个接地不一定就接地的。

网友:
别在那里乱讲 零线和地线不是同电位  零线是直接连接变压器的中点  地线是通过大地到变压器的中点 中间通过大地是有电阻的  应该是单相3孔插座  标准接法 L接火线  N接零线  E接地  我们在维修当中经常遇见有人把地线当零线用 造成用电器电压不足 以为是用电器坏了。 我以前遇见一家公司装修的把总地线当零线用 电流增大 后来烧了很多线  要不是不发现及时 查点发生火灾

网友:
掉了个(接)字;变压器的中性点一般不都接地,因为一旦中性点(就是零线)接地,漏电流保护器就失灵了!L、N、E是指单相电源回路里的表示;在三相电源里,是A、B、C、0也叫三相四线,有的称四平线。那种现象并不是电工不懂,而是电工利用接地线偷电的一种,也可能是真的不懂。所有设备和大地连接的那根线就是接地线;所有设备和零线连接叫接零。

网友:
掉了个(接)字;变压器的中性点一般不都接地,因为一旦中性点(就是零线)接地,漏电流保护器就失灵了
谁告诉你的 变压器的输出线中点不接地  不接地 你们的电器会全部烧掉的 变压器的中点必须接地这就是我们叫的(零线) 你经常看报纸上报道小偷把户外变压器的中线接地线盗了 造成大面积的居民电器烧毁。漏电保护器是安装在用户的最终点的用户 就是用户家里人接触最多的地方 来保护人生安全  一般不会装在总供电线路上的  就算有也是在配电后输出线路上保护线路  和变压器中点接地没关系的。

网友:
草民画的的简图,图中输入电流IR=输出电流+漏电流;配电房的剩余电流保护器,就是利用流入电流和流出电流相等才没有脱扣电流的原理进行正常供电的;一旦人体触电,零线流回的电流不等,电流线圈便产生二次电流,通过脱扣线圈产生磁力,将电源切断,达到保护人和设备漏电的目的。如果零线接地,总保流出的电流=零线电流+漏电流,总保便不能正常供电,因为流回的电流一部分通过大地构成回路,检流线圈便有剩磁产生,二次侧脱扣线圈就会作用跳闸;根据基尔霍夫定律,流入的电流等于流出电流的代数和;只有流入的电流和流回的电流相等,产生的磁力才能相互抵消。以上共讨。

网友:
总保是保护大范围的,家保是保护个体的;但漏电保护原理是一样的。漏电保护器分两种,电压型和电流型的,我说的是电流型的;电压型是根据零序电压不平衡工作的。

网友:
在我国400V系统中也普遍采用中性点直接接地方式运行,这是因为这种变压器很多时候需要带单相负荷运行为了保证中性点的零电位就必须采用中性点直接接地方式运行.

网友:
看来中性点不接地才会是总保失灵啊!受益了!

网友:
单相漏电保护器内部为两组电流互感器,分别套在火线和零线上,当保护器后级电路没有漏电情况时,火线与零线的电流大小是相等的,内部比较电路不触发保护器脱扣。当火线与地线有电流时(即所谓的漏电),火线上的电流不等于零线上的电流,而是IL(火线)=IN(零线)+IE(地线)。即火线上的电流,一路分流在零线,一路分流到地线,此时经过保护器的电流,火线大于零线,内部电路触发保护器脱扣。跟变压器中性点接地与不接是没有关系的,但最终零线和地线(经过大地)的两路电流汇聚到变压器中性点和该火线的电流时一样的大小

网友:
400V变压器输出端为多星型。在民用电中采用区域负荷各相均分的方法,这只能在整体上保证大致各相电流一致,并不能保证各相负荷完全相等。此时若不接地,变压器的中性点便会出现零点漂移,使中性点出现一定的对地电压(一般是不容许出现),变压器各相电压供电也会不稳。中性点接地确保中性线处于零电位,防止零点漂移。

网友:
中性点接地作用是保护变压器过电压击穿绕组或铁芯与绕组间绝缘的击穿
还有个作用是防止外部过电压造成绕组等器件的损坏
PE线就是简单的接地,作用为保护变压器本体不受外部过电压或内部过电压的损坏

网友:
纠正;1.零线和地线不是同电位  零线是直接连接变压器的中点  地线是通过大地到变压器的中点 中间通过大地是有电阻的 。
      2.变压器的中点必须接地这就是我们叫的(零线)不接地 你们的电器会全部烧掉的。
      3.利用接地线偷电的行为是愚蠢的 因为火线只要通过电表形成回路就准确记度 不管你的用电器是接的零线还是地线   如果接的地线 地线是通过大地在回到零线 多耗电 反而少做功。
      4.  单相3孔插座  标准接法 L接火线  N接零线  E接地

网友:
配电房的零线是必须接地的,但家庭用电的零线是不应该接地的!要不保护就误动了吗。

网友:
我清楚的记得,电工不想到电房去停电,在家用一根接地线往地线或零线上一碰,就跳闸了!

网友:
看来,圈里有高人啊,就应该有这种认真的态度,才真正能学到一定的知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