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DCP7030老是提示墨粉用尽更换墨盒

楼主(2010-03-28):
兄弟DCP7030老是提示墨粉用尽更换墨盒
新换的粉盒还提示墨粉用尽更换墨盒

网上搜了墨粉计数器复位就可以了~
但是怎么也找不到
希望各位老大能指教下~

网友:
对于DCP系列的兄弟打印机
先打开前盖
按面板上选项键 当屏幕上出现replace drum?信息时按上下键,出现 accepted信息时
关闭前盖即可

网友:
兄弟的粉盒是机械式清零,粉盒右边有一个白色的塑料片,转动磁棒,把白色塑料片转一个方向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给楼上兄弟这里补充一下,如果要彻底清除需要输入:首先按选项,在输入*00,关后盖子,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