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

楼主(2010-03-28):
刚给人修了个笔记本,屏灯管坏了,换了灯管,两端用热缩管套上了,因为后用的热缩管比较粗些,所以原来灯管两端的白套没套上,这样会不会漏电呢?如果漏电的话,对人身会不会有危险?以前没换过灯管,请大家多指点,多教点经验啊。

网友:
大侠帮忙啊

网友:
不会漏电,哪两个白的胶的东西,只是起到保护灯管的作用。

网友:
只要焊好了  还有那套管套好了 一般是不会打火的 没有地方破就行

网友:
这个没事的,放心吧,焊好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