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SON R290不认墨盒。

楼主(2010-03-28):
今天修一台EPSON R290打印机,不认墨盒,把能正常打印的连供墨盒拆过来试机,同样不认,不知道是哪儿的问题。有人说是主板上的F2坏了,可是我拆开,在主板上没有找到F2和F1之类的保险。对管用的是TT3034和TT3043。这管子是5只脚的,没有找到这管子的资料,所以也没有测出它是不是好的。有这资料的朋友请共享一下,谢谢!

网友:
不是板坏了,应当是打印头坏了

网友:
别的机子打印头坏了一样可以认出墨盒的,只是打印不出,难到这机子打印头坏了就不认墨盒了吗?

网友:
楼主有没有试过清零啊。

网友:
检测排线又问题吧,墨盒芯片连接的触点,那里有条排线,检查 ,另外触点的电路板是插接式的,有可能氧化了

网友:
其实就是打印头的保险烧了,你好好看下主板上。在就是清零下,不过我看、清不起,墨盒不认的嘛,呵呵,废话了下!!

网友:
其实就是打印头的保险烧了,你好好看下主板上。在就是清零下,不过我看、清不起,墨盒不认的嘛,呵呵,废话了下!!
引用 网友A:

真的没有找到这保险呢。要是有朋友有这主板的图纸就好了。

网友:
修过230保险  这个故障和保险没什么关系吧
墨盒后触点接触不良居多
排线有问题的话应该不能启动

网友:
换一个笔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