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有哪些会引起花屏?

楼主(2010-03-28):
显卡有哪些会引起花屏?比如说主芯片。显存颗粒。供电。电容短路,还有什么会引起花屏的,请大家各抒己见、
芯片
显卡

网友:
这可多了去了。BIOS不对会不亮,也有可能造成大花;显存、GPU虚焊、损坏都会花,严重情况大花、不严重的小花;电压不对也会花,差的多就会大花;电容短路?那就要看什么电容了,如果是储能、滤波电容短路了,那就该电压就等于0,出什么状况还用说吗?

网友:
我修过好多是GPU虚焊

网友: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有没人知道的 ???

网友:
金手指到GPU的耦合电容坏,供电滤波电容滤波不良也会造成。

网友:
超频也会花 過熱也會花

网友:
花屏不一定就是显卡或者主板的问题。有时候一个坏件也可能导致花屏。曾经遇到过一个垃圾网卡导致花屏的。

网友:
AMD的U 内存 屏线 屏

网友:
花屏 没有明显严重烧坏的原件 一般多为虚焊

网友:
我 遇见的大多是显存坏,和 GPU虚焊

网友:
显存问题/多

网友:
该说的都说到了,呵呵

网友:
如果是集成显卡花屏,除了内存,有没有其他的地方会导致呢?

网友:
原因多了,有时和板不兼容也会的

网友:
虚焊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