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视和液晶显示器从维修来讲是不是一样的,只是大和小的区别?

楼主(2010-03-28):
会修液晶显示器的人是不就能修液晶电视呀?

网友:
液晶电视比显示器要复杂的多。。。

网友:
小屏幕的液晶电视和液晶显示器没多大区别,而大屏幕的液晶电视和液晶显示器的区别就太大了,品牌的液晶电视板子很复杂,都用嵌入式的主板了,电路也增加了很多模块,要修好它,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网友:
里面的结构都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网友:
差不多,就多了,高频头,信号选择回路。高清处理回路,声音,感觉没什么区别显示原理一样

网友:
我看到和种液晶电视配件叫做逻辑板,不知道干什么的,相当于液晶显示器里面的哪一块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