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用华硕A6000笔记本故障 求教

楼主(2010-03-28):
我自用自用华硕A6000笔记本,故障描述:在开机用直流电时,按下开机键,电源灯闪,CPU开机风扇转下,瞬间自动关机,无显示.然后再按开机键,自动加电,瞬间自动断电关机,如此3次左右,按开机键再也无法通电,需要拔掉直流电插孔再次重新插上,才能通电.
     偶尔也会在进入到XP 欢迎界面时自动断电关机.
      有时候又能开机一切正常,正常使用.

用电池的时候一切如上,排除电池故障.

求教:  此类问题属于哪些故障?如何彻底解决?

拜谢各位!

网友:
建议送修,你搞不懂的,还会弄巧成拙。

网友:
只有送修了哦,

网友:
准备明天去,只是想问下 这个属于什么情况,

网友:
是桥或那个芯片虚焊啦

网友:
应该是某个芯片过流保护掉电。

网友:
我在网上 查,一般说脱焊的 比较多些,如果是芯片过流保护,这种情况好处理不?如果要维修 ,大概要多少钱

网友:
要修啊  你要找师傅修   CPU座松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的,就是CPU边的几个场管加焊就好,电池能正常使用,适配器不好用,肯定解决,前两天刚弄好一台同样故障的A6000

网友:
这个问题前几天刚修好一台,电池正常,适配器不正常,加焊CPU边上的几个场管,就可以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