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跑码,反复重启,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0-03-28):
一块昂达N82G主板,上电不跑码,飞扇转几秒钟就停,停几秒钟双转,这样反复重启。
上主板诊断卡,风扇转的时候-12V,12V,5V,3.3V,CLK,这几个灯都亮,反复重启的过程中,RESET灯还闪一下。
CPU、内存条、电源在别的主板上试了,是好的。
不上CPU,电源风扇会一直转,测试卡的复位灯不闪。
上假负载,电源风扇转的时候长一些才重启。
用CPU假负载测的电压如下:
VTT1.2v: 0.95V
VDDA2.5V: 2.5V
时钟:0V
复位:0.16V
核心电压:1.09V
PG:0.16V

内存测试卡测试结果:
地址线对地阻值:902欧
数据线对地阻值:无穷大
时钟:0.2-0.5之间不断跳动
主供电:3.37V

PCI插槽测试结果:
时钟:1.68V
-12V:-11.27V
+5V:5.1V
3.3V:3.37V

应该就是主板的问题了,小弟刚学修板,什么都不会,还请大师们指教个维修思路。小弟在线急等,多谢了各位大师了。
偶尔发现主板下方有两个电阻焊在一块了,附图:

网友:
怎么没有人回答啊,是问题太简单吗?

网友:
有发现那两颗电阻黏在一块,先做排除的动作吧!
若问题仍然存在,检查CPU供电部分,用假负载,PG仍然偏低、Vcore也同样偏低,显然不正常。

网友:
用CPU假负载测的电压如下:
VTT1.2v: 0.95V
VDDA2.5V: 2.5V
时钟:0V
复位:0.16V
核心电压:1.09V
PG:0.16V:你已经查到问题了,先修好4项必备条件,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弄好了,把焊在一起的那两个电阻分开,一切正常了。

网友:
呵呵看来维修平时要多注意观察

网友:
奇怪,那两个电阻是自然而成还是人为造成的?

网友:
换CPU和内存在试,,老板子用老点的U。。新的类同。。

网友:
修板子就要细心啊···要不然越修越坏··
  那2个电阻是你自己焊在一起的啊·

网友:
看不懂  啊  老火

网友:
很多时候  用眼睛可以找到问题啊

网友:
那两电阻???是修过的板吧,还是楼主自已整出来的。

网友:
那2个电阻是你自己焊在一起的?????????

网友:
CPU時鐘電壓是不能0伏的,我支持4樓說法。

网友:
有发现那两颗电阻黏在一块,先做排除的动作吧!
若问题仍然存在,检查CPU供电部分,用假负载,PG仍然偏低、Vcore也同样偏低,显然不正常。
引用 网友A:

佩服、佩服,好细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