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GN-FS35C 装系统蓝屏求助

楼主(2010-03-28):
接到一台SONY VGN-FS35C笔记本,拿到时开机电流跳一下到0.8A不亮,查南桥没有复位,换一片南桥后开机CPU发烫但还是电流跳一下到0.8A不亮。找来电路图后发现LPC总线有一根数据线阻值不对,测电压其它3根LPC数据线为3.3V,另一根为0.1v,怀疑南桥到IO KB3910之间的这根数据线不通,把南桥取下实测南桥N5到KB3910的13脚之间断线!飞线接好,南桥焊上,开机点亮!后装机可正常进PE,但装系统GHOST完从启后蓝屏,代码为0X00000050,硬装也一样,硬盘和内存换了还是一样,哪位高手遇到过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