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彻底的学习一下电源电路,请大家推荐几个典型教程

楼主(2010-03-28):
就是220V进去,然后12V.5V等出来.这个过程.谢谢.
教程

网友:
差不多吧。就是太过于简单了

网友:
这个最好的方法就是去学习ATX电源,里面的电路还是比较复杂的,呵呵。这个学会了,电源部分基本就可以搞定了。(不包括高压板部分)

网友:
哪些部件最容易损坏,我知道开关管,还有电容,还有什么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