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dv6000核心奇怪了

楼主(2010-03-28):
各位高手给点意见,HPDV6000触发之后电流在0.56左右不显,开始怀疑电压不正常,测量之后发现cpu的核心偏低0.2v.一块好板的核心电压在1.23V。换了核心MAX8774和MOS管之后,电压却偏大了0.16V.故障依旧

网友:
直接做县卡就行了

网友:
看看CPU供电芯片周边的小电容,在不行就要做显卡了

网友:
DV6000通常不会是显卡有问题,而是CPU边上北桥。

网友:
佛山书童。我也觉得,因为正常的板显示电流都在2A以上,今天做了北桥好了。谢谢各位

网友:
显卡的通病啊,做一下吧

网友:
DV6000的显卡6100 好像容易虚焊,加焊就行

网友:
电流这么低不会是显卡吧

网友:
应该就是显卡出的问题 做下显卡应该就会好的

网友:
xue xi le,zhe yang wo ye zhi dao

网友:
DV6000电压都上完了还是不显,典型的显卡虚焊嘛

网友:
集显得吧  干北桥

网友:
别人都说做北桥好了,你们后面还显卡显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