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风扇不转 但是电源正常工作- -

楼主(2010-03-28):
手上有个酷冷的500W电源  正常工作 但是时间长了机器就会重启  拆了后发现风扇不转 把风扇拆了 接到12V电源上有反应! 风扇是好的! 测接风扇的两根线 无12V电压输出  请问 一般情况下 坏什么的可能性比较大呢?

网友:
电源输出有12V没有???   你的风扇不会有温控电路调节吧???

网友:
有12V输出  风扇以前一直转的  后来 电脑经常重启  可能因为电源温度过高 保护了  后来换了个电源就不重启了   反正电源输出一切正常  就是风扇不转- -  很头疼 !如果把风扇接到电源12V输出 不知道会不会对电源有影响?

网友:
能有风就行。

网友:
估計是有溫控,控制風扇的轉速。
直接接到12V裡邊去吧,影響不大。
溫控應該沒問題,查旁路零件,特別是電容吧。

网友:
温控出问题了。它是智能的。你接12V吧。就和没智能的风扇一样。

网友:
有12V输出。风扇怎么可能不转呢

网友:
有12V输出  但是风扇处没电压输出! 估计是温控坏了! 别的电路都是正常的- -!电容都正常!!!

网友:
楼主这个风扇应该是正极接12V,负极连一个PNP管的集电极(中间脚),第三个脚接地,查一个这个管子是不是坏了。

网友:
温控调速电路有问题。

网友:
可以确定是温控部分的问题,先检查热敏电阻(应该是正温度系数的)如果它不良可能会造成风扇供电无输出

网友:
这种电源就是多此一举,直接接12V不就完了吗,还多设计一个温控电路,多一分出故障的可能!BS